55寸液晶电视花屏

楼主(2013-01-07):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2012/Users/610680399/Image/]C_OE6F8B8AM@~2ATLV7I%7BQ.jpg 有图,求解释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2012/Users/610680399/Image/P@1YFCACAS([T%60K0J%7BH23~M.jpg

网友:
查查屏排线看看啊。

网友:
逻辑板可能坏!或者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首先目测  屏线!!    楼上的说的也对 可能有东西虚汗

网友:
先换屏线,不行就得测测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查查大部分会好!

网友:
先整屏线,屏线接口。再整驱动板

网友A:
逻辑板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坏的可能性较大

差不多,哎,头疼呀

网友:
这个支持u口,下个程序到优盘,几分钟搞定。优盘要fat32格式。

网友B:
很明显屏参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屏参不对了

那怎么办呢?????

网友:
  你拍一下机子,试一下!看看估障现象有否变化。如有变化
,有可能接触不好!而且屏线可能最大。。。。。。!!

网友:
程序问题吧,我有时候程序刷错了,就出现你那个问题

网友:
你查下MCU的供电 前些天遇到一个海尔的 和你这情况差不多

网友:
如果不是屏线的问题,就应该是逻辑板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解码板主控问题  加焊测试 或者逻辑板

进总线,调了屏参,现在正常了

网友:
这个是我自己改的用的是通用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总线,调了屏参,现在正常了

高手啊,屏参数调的哪一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