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8暗屏

楼主(2013-01-07):
今天遇到个三星r428做w7系统,好不容易做好了。打网卡驱动的时候黑屏了   重启之后就暗屏 跑11.0  坑啊
看了下  显卡 屏线 屏  都正常 听说客户摔过的  现在一点思路没了 求大神给个思路啊

网友:
没有碰到过哦,可以当正常屏暗的思路咻咻看

网友:
可以进系统   外接正常

网友:
如果是摔过的话,检查下待机按钮。

网友:
有遇到过屏线接地不良引起

网友:
外界正常的话  那你看下屏线。高压条  不行再看显卡  桥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不对,到三星官网下个原装驱动就好了。

网友(点评):
没进系统前就暗屏,跟驱动有关系吗?

网友:
鉴于你没装系统之前都是好的,装了后就暗屏了,我觉得以下两点是不可能的,1,屏线接口,你不可能装个驱动就把屏线接口装松了,2,屏和屏线,理由同上,主要查的还是这几个方面,1,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换个其他版本的系统看看,或者现状纯净版,2,之前机子有摔过,很容易芯片虚焊,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谢了   看了下还是屏问题   一般这个能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待机按钮·吗   开关是不灵

待机的话应该在屏幕上半截,用带锡螺丝刀点一下四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