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场管D极有12V,输出为0V是哪里出故障了?

楼主(2013-01-07):
Q1场管D极有12V,输出为0V是哪里出故障了?场管是好的。。帮帮忙。。新手求助

网友:
输出有没有短路呀。控制极有无电压

网友:
查下控制极的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极也是0V

如果是N沟道场管,控制极应该为高电平才对,你可以查下控制极信号的来源及其工作条件。

网友:
看控制,和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控制级G级的电压,如果是N沟道的,高电平有效,那G级为高电平则输出否则不输出;如果是P沟道的,低电平有效,那G级为低电平则输出否则不输出。所以先看是什么沟道的管子,再查G级条件是怎样的。

网友:
弄个图看看啊  要不谁知道啊

网友:
请发个图上来,一目了然。

网友:
看是什么沟道的场管,在测G电压

网友:
看来是新手啊 连管子的工作条件都不知道。。。

网友:
我也建议发个图上来,大家一看都明白了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围观学习,这种问题一般是什么元件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