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4150,屏幕立不住,会往前往后倒。

楼主(2013-01-07):
是屏轴坏了吗?这种情况,屏轴能修好的机会有多大?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DELL

网友:
还修什么啊 直接淘宝对吧

网友:
非常感谢电脑123 师傅指点。这种现象,有可能是屏轴的螺丝松了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一看是个外行 最好给修笔记本看哈 别自己乱拆 最后连外壳都干掉了

网友:
除了屏轴断了,没其他可能,要是螺丝松了,倒下去会撬开外壳的。换一对屏轴吧,不过那些比较老的笔记本,换轴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屏幕的外壳一般都被翘的差不多了,换上新的轴,因为太紧也不好用。我最后都拆解屏轴,在机械加工的地方打磨,使得屏轴很松,只能竖直放,屏幕打开少于40°的话,会自己落下来。

网友:
这个换屏转轴就好了。

网友:
去淘 宝上按照型号买对屏轴换上。

网友:
屏轴不一定是坏的,可能是连机壳都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