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g希捷12代60%后全坏道,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3-01-07):
小弟菜鸟,有一320g希捷12代60%后全坏道,拿各种软件测试,到60%就是全坏道,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什么问题,我该如何处理!谢谢啦!

网友:
切掉试试。。。。。。。。。。。。

网友:
缺陷表有问题,如果,没有工具的话,就用MHDD的HPA把后面的40%截取掉。
同意楼主:
5.0
scofield491
同意楼主:
好提议。固件问题吧。

网友:
知道了,多谢两位大师了,我马上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