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S4535G 无背光故障。

楼主(2013-01-07):
接到一台商家的宏碁 4535G  ,客户反应说有时候听得到开机声音,没有图像。拆机上电,外接无图像。加热显卡芯片,上电电流2A左右,有图像但是没有背光。加焊显卡芯片,上电试机还是一样有图像无背光。找图纸查电路,测到LCDVDD 没有电压输出电压,电压为0V。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Q32B Q49其中任何一个管子的G极为高电平,场管就会导通,就会将Q32A Q33的G极拉为低电平,Q32A是N沟道场管,低电平截止,Q33是P沟道场管,G极为低电平时导通,+3VS通过Q33的D-S极输出+LCDVDD电压,你可以先查下Q32B Q49的G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发现了异常,逆向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
短接看可以不 显卡未发出NO

网友:
同意楼主,一针见血。

网友:
信号上的场管坏的少,此故障多半是缺失envdd使能信号,直接将c578短接

网友:
直接将Q32的2脚对地短接,这样LCDVDD将不受控,开机背光就亮!

网友:
我开始分析也是EN没有信号过来。显卡芯片我都换了一颗了,也还是一样的。(这个板之脆弱,拆下芯片还没有用吸锡线拖,焊盘都掉了很多,)我以为是AJ27断线了,用表一测还是通的。奇怪的问题。
现在短接了,LCDVDD 电压是出来了,但是还是有图像无光。

网友:
直接拉个供电不就行了

网友:
找到了故障,INVT_PWM 短路。

很纠结,屏可以显了,进不了系统。进PE只有XP内核的可以进,WIN7内核的还进不了。相当的无语

补充内容 (2013-1-13 10:41):
慢的问题也找到了,INVT_PWM 这个脚通I/O ,把I/O那脚挑起,就不短路了。20脚到南桥,这个脚短路引起的慢的问题。更换I/O能正常点亮进系统。转了一大圈,结果是I/O引起的能开机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