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偶尔风扇停转,导致过热掉电

楼主(2013-01-07):
没有具体的周期,有时一月一次,偶尔风扇不转,掉电,插拔内存又好了,过热时能到100多度,好的时候很正常也稳定,求大家看看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装个撸大师,把后盖打开,温度报警时测量风扇转速,及供电,应该很快找到毛病

网友:
先把风扇拿出来清理,上油,再跑鲁大师跑温度

网友:
遇到过一个AMD的是CPU坏了,有时候什么都没运行CPU就占满了,,温度上到100多,,换CPU好的,,

网友:
应该是风扇堵了吧

网友:
是不是温控芯片的问题?温控芯片会偶尔失灵吗?

网友:
笔记本的风扇本来就是时转时不转的,由温控电路控制,过热死机的话看看是不是散热片堵住了

网友:
有时到100度都不转,那是有问题的时候,正常时,到60度就转了,风扇没问题,检测了,也清灰了

网友:
清清灰,换个风扇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