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1wd不通电,拆开发现一个0.2欧的电阻烧了一个小洞,请问用0.43欧代换可以吗

楼主(2013-01-07):
联想l2061wd不通电,拆开发现一个0.2欧的电阻烧了一个小洞,请问用0.43欧代换可以吗

网友:
不行,0.22可以

网友:
主要是看看那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不可以随便代换的

网友:
用2个并联吧!

网友:
0.43大一点了 , 有时没问题 , 有问题再并多一个 。

网友:
这个不能换的..

网友:
要是检测电阻就不能代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阻0.2欧通过的电流和两个0.4欧并联一样吗?对电压有影响么?

2个0.4欧并联等于0.2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