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梅捷的主板没有声音

楼主(2013-01-07):
一开始以为系统不对,系统重装后也认不到声卡。芯片是ALC662的,查一下PDF,不好意思有点看不懂,25脚有5V电压的,我就直接换了个芯片,结果还是不行,请教高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啊?还有哪些条件没有测啊?

网友:
PDF传上来,具体工作电压时VCC 晶振 到南桥的数据线

网友:
我手上有两个这样的主板     都是没声音  没有一点征兆前提下

网友:
装完糸统认到声卡了没有/

网友:
旁边的电感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