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84 VER:1.0 ROHS上电ATX电源输出保护

楼主(2013-01-07):
如题,触发瞬间有输出,风扇转一下就停,这时ATX14脚还是低电平,但是除了5VSB以外各个电压均没有输出,明显ATX电源过流保护了。问题是测主板各个电压都没有短路,烧鸡大法也没有短路的,把主板上各个大的MOS管拆了也是一样,插不插小4P都一样。电源换了N个。有遇到过这问题的么?我愁死了。

网友:
注意一下:MS—X的芯片,我昨天修一块848P的触发掉电,3VSB处于保护状态,直接更换MS—7OK

网友A:
3VSB保护状态是什么表现?请明示。我这个是ATX一直是低电平,也就是说强制拉低ATX14脚也不能上电。电源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SB保护状态是什么表现?请明示。我这个是ATX一直是低电平,也就是说强制拉低ATX14脚也不能上电。电源处 ...

触发掉电后,3VSB无输出,重插ATX电源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