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007fpb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3-01-07):
  碰到台dell2007液晶,驱动板上白色保险管炸了,272电阻按网上老师讲的也更换了,并更换了保险,一通电还是炸保险,测18v对地短路,量不出短路点在哪里,驱动板是好的,在另外台液晶上试了是好的。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DC转换有问题摆,不行换掉转换部分

网友:
短路应该好查啊。跟着线路断应该就可以查的。

网友:
跳到4v或者5V烧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