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07):
IBM T43  待机0.050  触发后电流1.190 1.2  (无硬盘)3v 5v 都有 ,把内存取下来,电流无变化,  换内存问题依旧,压北桥无反应,求助

网友(点评):
数据不是很全,各项电压。都测了吗?

网友:
上个诊断卡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不过内存

网友:
恩恩  似的  有什么思路没

网友A:
看一下北桥边上应该1845的供电芯片。

网友:
期待中,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北桥边上应该1845的供电芯片。

这个是X300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X300的显卡

应该是1993E

网友:
奥,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机器已经很久没有修到了,你自己在看看。

网友:
EBM的南桥??南桥也会内存不过
先用风枪吹试试,

网友:
X300 显卡是FBM的南桥,

网友:
加焊内存槽  看看

网友:
上内存假负载测试下工作条件

网友:
不放内存 插喇叭报警吗

网友:
T43 很多年拉 应该好搞

网友:
问题已解决,起初以为是北桥的问题, 换南桥后解决

网友:
43通病南桥

网友:
T4系列的机器显卡爱出问题呢

网友:
现在问题已解决,希望朋友们可以分享你的成功,可以总结为南桥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