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通电几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3-01-07):
前2天接到同行一台东芝l600d的机器,开机自动关机,头大,又是amd的机器,没有什么把握,没有什么事,只好拿出来看看,找到图纸认真看了一下,原来是没有内存供电,仔细测量,是下管烧了,心想这个好办,找了一个管子装上,还是一样,肯定供电芯片坏了,这个型号(up6163)的没有,只好定芯片,第2天,芯片到了,装上一看,电流1.3几到1.4几来回跳了几次,没有屏试,心修肯定没有问题了。就叫同行拿回去试一下,一会电话来了,说屏和外接都没有反应,不会吧,拿过来一试,真的不亮,头大了。诊断卡上去没有反应,打开示波器测试一下bios的1脚,好像不过内存,心想可能内存也烧了吧,果断换内存,还是一样,看图纸amd的不过内存跟桥没有关系,跟cpu有关系,也不能肯定,还好同行有一台机器,cpu是一样的,装是还是一样,不过大了只跑到1.2左右,用示波器看跟之前也不一样了,心里有数了,更换内存,电流一路小跑从1.2-1.4-1.3-1.6,装上屏,一看,久违的东芝出来了。由于同行在,没有拍照片,图纸网站上也有,就不上传了。这个机器其实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不过刚刚在老家开,也是为自己挣了一点面子。

网友:
补充说一下这个机器含量供电芯片,上下管,内存,cpu,客户运气也太差了。

网友:
呵呵。报了多少钱啊,不喜欢做这种同行送来的机器了。烦了

网友:
这悲催的客户,坏那么多东西

网友A:
敢问100怎么个修法?是100起上不封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100怎么个修法?是100起上不封顶吧?

同行修主板都是100,cpu,内存他自己搞定。要不难不是亏死了,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在我这里最低也150.

网友B:
最主要是修好了就好,长期合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是修好了就好,长期合作

就是就是,同意楼主。

网友:
打开示波器测试一下bios的1脚,好像不过内存,是怎麼判斷?

网友C:
因为我一直都是用示波器的,看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一直都是用示波器的,看多了就知道了。

示波器才是王道呀,要想成高手必须用示波器。不会用的都是伪高手。

网友:
示婆器很好用

网友:
就是  不过我还不会用示波器  OUT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