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诊断卡跑码显示到F3不动,F3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3-01-07):
一台联想E43L笔记本,诊断卡跑码显示到F3不动,电流上升到0.9后降到0.5,量各供电都正常,请问联想的主板F3一般代表什么意思,往哪个方向查?

网友:

补充一句,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