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GO7400T-B-N-A3 BGA曲线

楼主(2013-01-07):
新买的GF-GO7400T-B-N-A3 12年白胶带R 不知道什么温度曲线好用 要修的本本是三星R25PLUS 焊台是360T 大家帮帮忙吧
三星

网友:
最高温度到240 不能太高了

网友:
一般BGA台都设置好了的呀,开几个档就行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三星R25PLUS,要换显卡
问一下LZ原机的显卡是什么型号,我这是二修机
再就是你买的改良显卡多少钱,在哪家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