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41G定时掉电最新解决方法

楼主(2013-01-07):
这两天接到一个本本就是宏基5741G的,刚开始客户只寄来主板,CPU,内存,DC线等过来,故障现象是不触发.静态电流0.002A.收到机器后测量静态电压正常,开关按键3.3V正常,也能正常拉低,EC信号ON/OFF也已进入,但是EC的PBTN_OUT#信号不跳变,持续低电平,并且RSMRST#也为低电平,测量南桥和EC晶振均正常,怀疑EC有问题,换了一个,PBTN_OUT#信号变回高电平了,并且触发时有低电平跳变,但是还是触发不了.RSMRST#信号还是低电平.没办法,换个南桥吧,一切搞定后,发现还是不触 发.我郁闷.这下头疼了.回头想了想.是不是保护了,做了一次长按开关键的放电,当然要取下CMOS电池.大约30S.装上CMOS电池,触发.亮了.接上LCD屏,也能显示了.OK.我怀疑原EC是好的,就把原来的EC换回去,一样正常开机显示,我甚至觉得原来的南桥可能都是好的.不过没花那时间去确认了.反正是修好了.就把主板寄回给客户,过了一天客户收到板后,发旺旺过来问,板子没修好呀.会掉电,进不去系统,或者在系统里面玩一会儿就掉电.我让客户重装系统,把散热处理一下,还是不行.只好让他再寄回给我.收到后我测试了一下,确实是10分钟立马就掉电了,我进CMOS,DOS,PE试了几次都一样,而且发现键盘反应迟缓,是不是EC是坏的?又换了EC还一样,南桥是换的新的,不可能会坏,郁闷了一会儿,就到百度里看了一下,有不少人碰到类似情况,最后,把所有人意见综合了一下,决定刷BIOS和I/O ROM.把IO ROM拆下来,先保存一下原来的资料,在网上找了个资料往里刷,出错,刷不进去,可能是芯片坏了,就买了一个重新刷,成功了,很高兴,我看了那个谁的贴子,说BIOS和IO ROM要一起刷,资料也是在那儿下的.就把BIOS也刷了一遍,装好后,开机测试,完了,不好的事情发生了,现在变成5分钟就掉了,机器没好,不过这样也证明了问题的根源确实是在软件部份,就在百度里找啊找,找到一个(Acer宏碁 Aspire 5741G笔记本BIOS 1.21版)下载下来,然后解压,在DOS文件夹里,BIOS刷里面那个.fd文件,IO ROM刷那个.rom文件.完成后装上去,开机测试.5分钟没掉,10分钟也没掉,半小时过去了还没掉.哈哈....终于好了.总算是了却了一件头疼的事了.
文章有点长,小弟文彩也不好.难免有些啰嗦.请见谅!在这里还要感谢那些无私奉献自已维修经验的前辈高人,谢谢!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要刷出厂原版的资料才行.别人用过再读出来的资料可能不行.只是个人观点,别见怪!最后附上BIOS资料和图纸供各位参考!请多多指教!BIOS资料太大上传失败.不过只要在百度里面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LA-5893P NEW71.pdf

网友:
学习哈
.两个还要一起刷啊
!了解了

网友:
哈哈 和我遇到的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5411-1-1.html

网友:
请问你是把EC和BIOS 程序都刷了一遍还是只刷了BIOS

网友:
EC也要刷啊。我还没刷过啊。

网友:
脑袋 存储器  又多了一种方案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