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显示器用一小会白屏FDC80-WY

楼主(2013-01-07):
这个显示器电源板烧坏了,高压板也烧了,我就改了一个电源板高压板进去,起初通电还能开个几分钟屏幕显示正常过了就慢慢的变得模糊最后白屏,断电又好 然后瞬间白屏 求大仙指教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过这样的,是屏有问题

网友:
检查屏上面的供电,DC-DC电路,电感电压,二极管,是否击穿,疯抢加焊芯片,驱动板电容全换试一下

网友:
我有一杂牌15的改后也这样,应该就是屏电路问题。我还没有空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