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30档LOGO

楼主(2013-01-07):
华硕ux30  机子来的时候不开机,风枪加热南桥后显示,后做南桥,结果给做废了,换了个全新南桥(F8495A16)后开机显,但是卡LOGO,进不了BIOS,换过EC, 刷过BIOS,各个版本。依然不行。加热过CPU,北桥,问题依旧。

网友:
拆外设,估计有故障,比如USB,网卡什么的

网友:
南桥没搞好啊兄弟

网友:
光驱,硬盘,网卡,显卡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没做南桥前 当LOGO吗 ?  风枪吹下南桥的时候

网友:
南桥没有加焊好吧

网友:
可能是SB没做好,这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头疼医头是最直接的办法,换个思路也许会更好

网友:
网卡声卡,全拆 ,裸板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