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1E报错0175

楼主(2013-01-07):
有没有免码片的BIOS下载??

网友:
0175是指CRCI错,停止POST任务。EEPROM(24RF08CT、24RF08BT、24RF08CN)检验错,系统主板。

造成0175报错原因如下:
  A:光驱、电池、电源、软驱、系统掉电等其中一部所坏就会引起EEPROM出错。
  案件一、ThinkPAD A21m送机过来时0175报错,更换EEPROM后,使用正常。但当电池用完毕后再开机,再次出现0175报错。退机后怀疑主板还有芯片的问题(电池是好的,在机器上可正常使用1-1.5小时),电池在未放电完毕时,进行充电没有发现报错,只有完全放完电后再充,问题就会出现。我还在研究中……

  案件二、ThinkPAD A21m送机过来时0175报错,更换EEPROM后,使用正常。但如果用软驱时会死机,重启后再次0175报错,只有不用此软驱,机器其它正常运作。

  案例三、ThinkPAD T20送机过来报0175错误,更换EEPROM后,使用正常,后来因为掉电,重启后又再次报0175错误,说明掉电也会引起0175报错。

  从以上案件中我们研究发现ThinkPAD机,每次开机总是要擦写EEPROM(不能刻意制止),机器上没有EEPROM不能开机。EEPROM程序不一样开机会报错:0188、0189、0175。

B、糊乱想清除ThinkPAD超级密码或开机密码,也会引至EEPROM出错:0188、0189、0175。

此工具由一个并口解密狗、引导盘组成,在没开机前先把解密狗插在并口上,把引导盘插到软驱里,开机机器由引导盘引导到DOS中,输入机器22位码,回车即OK!完全不用拆机就能修好的。
案例一:IBM T20 机器,机器能亮机但是自检不能通过,经检查发现机器出现在开机画面有0175报错.解决方法:利用0175专用工具来解决,操作如下:

  先把机器底部MINI槽打开,记下11S开头的22位机器条形码.插好并口加密狗,同时把软盘放入软驱!加电开机引导,由软盘自动引导机器(还没有出现0175报错的时候)已经被工具引导到DOS状态下提示要输入22位条形码.按照提示输进22位条形码.回车,机器出现自动修复EPROM 的信息!直到最后返回到A:\提示这时关掉机器,去掉并口解密狗和软盘!再次开机,0175报错的信息消失!问题解决了。

案例二:IBM A21M 机器直接客户拿来发现有0175报错信息.
  按上述方法修复后,客户提走机器.两天后客户找上门来.说机器又出现0175报错信息! 再次用工具重复操作,之后更换ADP3421 芯片,再进行长时间拷机.没有发现问题。

  注意:机器出现0175报错修复以后,其UUID号如果都为0,则该机器0175报错已修复,不会复发!!!

利用此工具,也可以维修开机密码问题。
配件清单:含并口解密狗及引导软盘,详细使用说明,在软盘中。

IBM 0175报错解密工具,人人学笔记本学员每人必须准备一套解密工具,在修IBM中常遇到解密故障,所以有了0175后,解密不用愁!

网友:
求BIOS,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