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乱跑码维修

楼主(2013-01-07):
接到一同行那来一块技嘉GA-MA770-US3 说是点不亮 上电试机乱跑码 跑D1 E1 D5  一直循环跳 一看是双BIOS的掉换一下看会不会好掉换了故障依旧 拆下BIOS用500P一读程序好像没了在官网找了一个一刷 上电一试顺利跑完码到26 成功点亮

网友:
你这种问题BIOS程序问题的多你掉换BIOS是没用的一定要重新刷

网友:
北桥也容易导致此故障

网友:
很不解,双BLOS 的不就是备用的啊,到用他的时候总不行  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