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汤的笔记本伤不起。联想笔记本,主板LA-5081

楼主(2013-01-07):
         昨天接到同行带来的机子。说是进了点汤。还特别强调进了一点点。呵呵,听到这一点点。心里就乐啊。心想,应该是好修的机器。
       拆机器。看了下主板。没看见明显的进水痕迹。再仔细看,发现主板上贴了一小块黑色的胶子。撕开后,下面白白的一大片。还没干的液体。这下高兴不起来了。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后。加焊进水的地方。插上恒流源。,电流反复在0.0024与0.45之间跳变。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的。不知该如何下手。反反复复的想,还是找不到思路。还好,我知道在进汤的地方去找问题。进汤那一片有EC,BOIS.小电池等等。那就从EC入手。测量了EC的工作条件。还是找不到问题。那就干脆把EC给换了。找了同型号的换上。电流立马跳到0.132。触摸EC明显发烫。说明这个是坏的。后来换了3个,都是坏的。那些EC是一起的机器拆下了。不知是好是坏。而且那EC得脚都是歪的。一个一个的校正,焊上,还要确保每个脚都焊好。可花了好多时间啊。还要一个个的测试。我本来没信心修的,被这样一搞。就更没信心了。最后在一块料板上找个确定是好的EC。插上恒流源。电流在0.432。没有反复的跳变。第一个问题搞定。再次测量EC的工作条件。除了供电,时钟,ACIN,休眠之外。其余的条件都没有满足。电流怎么会这么高的?好吧。进水一大片。坏的地方应该还有不少。。还好。下班的时间到了。用这种糟糕的心情,实在是没劲去修。
         今天,一上班。找出板。测量。还真是让我找到了U54的4脚控制极是低电平。 Q28的2脚是低电平。B+是不会被拉低的。U54还是不导通。要不就是U54坏了。就是断线。
因为主板上有些小元件是没标上是R几的。跑线路。找到R266.测量发现两边都是没电压。拆下电阻。测量,还是低电平。说明了断线了。刮掉漆。飞了根线。就这样。总之,第二个故障就这样的被我搞定了。
     再插上恒流源。电流一直上升到1点几。这种情况肯定没跑码。那就按时序查起。先查供电。测量电感发现1.5VP没出来。测量芯片的1脚EN_PSV。为低电平。

SYSON经过测量只有0.45。断开PR502。没变化。说明不是芯片把它拉低的。EC确定是好的,那只有Q38这边出问题了。

换了Q38后。这主板才修成功了。
修着板,因为没思路。修的真辛苦。希望大家看完后加加分,就算给我安慰吧。

综合运用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有耐心!今天搞了太SONY的 还好进水面积不大 不过有几个电容电阻和3脚的MOS管都氧化了 拼命的 刮 加焊 才把锡加上  机器比较新 随便换了 两个电阻上去 因为测量 电阻电压才3V所以随便找了 呵呵 现在测机正常。!

网友:
进液的机子确实麻烦

网友:
进水机要细心哦

网友:
是呀  这碗汤不便宜

高汤吗......

网友:
进水我就是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那个SUSP  信号是高电平的话  B+那边断线不搞的话  应该也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SUSP高 飞了线B+不拉低了?

网友A:
已经是高手了
很不错了
我要是想你这样
就好了

网友:
开始接到进水的机子时很高兴,问题大的修着修着就不高兴了,越修越头痛

网友B:
你那EC换的   买个号的不行吗?

网友C:
进水机要么狠好修要么就很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EC换的   买个号的不行吗?

我是打工的,老板要我一个一个的试EC。把坏的挑出来。我能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机要么狠好修要么就很难修

的确。以前那些进水的。都很好修。就是这次特难搞。不过也算是难得的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是高手了
很不错了
我要是想你这样

修这主板。我只知道从进水那块找问题。这样修很辛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Q28被学徒给拆了。还好他拆了。不然还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去找断线。

他为什么要拆?可能是怀疑Q28坏了吧。其实Q28没坏。

网友:
真是伤不起的入水情况,楼主的思路好清晰呀。

网友:
这个要求对电路原理,时序等很了解,修点皮毛这样问题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回帖的字数要多一些。被人认为在灌水就不好了。

网友:
进水的板子,真难修。楼主辛苦了。

网友D:
谢谢大家,谢谢加分的朋友。有了下载分。我就可以在论坛上找到好资料,就可以放心的下载。努力提升功力恶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家,谢谢加分的朋友。有了下载分。我就可以在论坛上找到好资料,就可以放心的下载。努力提升功力恶劣 ...

打字,已经习惯吧“了.L,E”打成了“E,L”.变成了恶劣。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好,进水机器就找进水腐蚀的部分,断开电阻试一试是否因为EC芯片拉低造成的,不错!

网友F:
你们老板还是好的呢,我修液晶的时候找不到保险了,老板让我自己想办法逼得我拿导线连。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老板还是好的呢,我修液晶的时候找不到保险了,老板让我自己想办法逼得我拿导线连。

这还要逼啊。找不到保险,我就这样搞。

网友F:
你们老板不给你买配件吗?这么抠?

网友:
进水的很难说,有些进得不多,不过是开机的时候进的, 大家懂得

网友:
从断开这几个零件来看,LZ还是挺有思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老板不给你买配件吗?这么抠?

呵呵,买是要买的。总得要人清理EC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老板好黑啊,用别人的板拼了命的测试芯片,也不怕板子废了

呵呵,物以及用啊。只不过那EC得脚翘起来而来。要焊了又焊。用镊子去确保每个角都焊接上。花时间而已。

网友:
四路很清晰啊,不错

网友:
修这种板子,要有耐心,一般不只一个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dddddddddddddddddddddd

什么情况,,一次性来四下,管理员看到就悲剧了

网友:
学到点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