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80开机自检慢,在线等。。。

楼主(2013-01-07):
DELL 780 SSF,也就是OPTIPLEX 780的小机器,正常情况下开机后会黑屏20秒钟左右,按CTRL+P后提示EBMX正在初始化,然后就直接直接WINDOWS了。

如果是意外断电,重新开机会很慢。

网上说这是因为这个小机器没有内嵌IAMT的固件导致。然后联系了当时淘宝的卖家,卖家说让试试把跳线擦到左边竖着的条线上试试。

请问大家开机自检慢是不是因为缺少IAMT固件导致? 这个跳线的详细信息是什么? 谢谢各位!

网友:
刷BIOS或者换BIOS

网友:
刷一下BIOS,刷一个不要最新的BIOS,有可能是BIOS版本太高

网友:
那个跳线的意思是“清空BIOS为初始设置”  你说的这台电脑本人还是真不清楚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慢?不插硬盘呢

网友:
把硬盘先拔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