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3-01-07):
显示器点亮那一瞬间  能听到高压板部分有轻微的啪的一声  感觉象是哪里打火
但显示器使用正常  想知道  这是什么故障?该怎处理?
该显示器已经坏过一个高压板了

网友:
接触不良造成的打火声音

网友:
灯管插在高压板上的线,接触不良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包不良了

网友:
不知道哪里问题
是液晶显示器

网友:
很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