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一块映泰主板整板没电压

楼主(2013-01-07):
刚修好一块主板没电压首先量内存电压才0。5V电源芯片用的是FP6321这个可以用9214完全代换后亮机,故障修复

网友:
按照时序修还是有好处

网友:
你的也太简单了啊,我现在说上也有这样块板子开始也是内供电,换了6321还是不行,但是6321是从好板上拿下的,。其观点是刚才一量又来电压了,就是没复位

网友:
我晕,这样的也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