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与显卡不兼容!大家多发发大家装过的互相不兼容的机器!让新手借鉴下!

楼主(2013-01-07):
前几天装了一台机器!铭瑄H61主板+铭瑄GT210显卡!互相不兼容,做完系统能正常开机,但是一玩游戏就出方框,或者有时蓝屏!他俩互相不兼容!
还有哪位高手装过不兼容的主板和显卡,麻烦传授下经验,以免后面新手走弯路谢谢了!

网友:
铭瑄的东西用它自己带的驱动就没事了。自己亲身体验过。。。

网友:
嗯!有点感觉,开头装时蓝屏,换个驱动就好了,但玩游戏还不行,你有什么例子说说我看看呗

网友:
你最好举个例子

网友:
其实H61自带的集显和GT210差不多的

网友:
应该不会吧 你换个驱动看看

网友:
看一下驱动。电脑说不清楚啊,我之前还碰到过索泰显卡和一个CRT显示器不兼容。搞了半个小时才发现

网友:
这个还真得经验来,不然查死人!~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以前出现过老显卡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
现在的电脑貌似兼容性的问题不多见了!

网友(2016-01-30):
H61怎么用这么低端的显卡呢 搞高点  要注意的是 AMD的主板就必须用A卡  因特尔的主板就最好用N卡  问题没有那么多  不然你会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