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从网上买了一个DELL N4110。出现个问题?

楼主(2013-01-07):
这个机器是从TB里买来的。配置如下I7 2670   2G 500G 1G独显 ,回来启动机器发现停止在WINDOWS的界面不动(你要不关机就是这个画面。几个小时都是这样),把机器关了。再重新启动,就能出面桌面。运行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位兄弟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速回复一下,我看是把机器留下还是给卖家发回去。。

网友:
卖家会不会让你找售后啊

网友(点评):
卖家让我找售后了。不过我们这里没有DELL售后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吗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换个操作系统是是

网友:
先排除一下软件的问题吧,如果是硬件的问题只有找售后了。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系统问题,重装一下系统吧。

网友:
硬件问题的多,速度换机器

网友:
硬盘要对齐吧西数的盘的话

网友:
全部格式化,重新装系统试试,如果不是软件,果断去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