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们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3-01-07):
请问师傅们这是什么故障
偶尔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哇  特效啊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是显示器还是笔记本

网友:
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玩游戏出现的吗?

网友:
说的不清楚

网友:
像3D效果一样。

网友:
笔记本呀!应该是显卡呀

网友:
麦嘎!3D特效啊

网友:
驱动板
程序不行把

网友:
楼主的屏保真的不错,给我传一份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故障,如果是LED的很大可能是屏自身的问题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  你这个更想是 设计特效。    最起码你要把详细的情况,都说一下,这样大家才能更好的帮你判断。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不过如果是我肯定往程序上归类,试着刷过吗,期待结果。

网友:
你先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換一個大家熟悉的畫面~
不然大家都以為是特效狀態~
看不出所以然~

网友:
这个还真是从来没见过。太炫了。一般都是花的。

网友:
屏板的问题     查查屏板上的零件看看

网友:
可以先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可能是程序 也、可能是显卡 要不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