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80k打两页纸就开始打乱码,什么问题

楼主(2013-01-07):
一个680k ,打两页纸就开始打乱码, 之前的两页非常正常。效果非常好, 但是第3页开始就打一行乱码,然后退出。再送纸,就一直打乱码,不是打印线的问题。 测试线好使, 也不是驱动和电脑接口的问题。 现在怀疑是打印机主板的接口。能是什么芯片的问题呢? 讨论下

网友:
你以前是不是带电插拔过呀?要是没有就查查电路板吧,我以前遇到过大乱码的问题,是字库芯片周围上绿锈了,处理过就好了,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楼主测下打印机接口的八位数据线阻值。。。

网友:
其实这就是个排除法 首先脱机打印 如果不是乱码则驱动与连接线有问题  如果脱机还是那样乱码则机器有问题

网友(2013-02-07):
换换打印电缆,试试。有可能打印电缆不良。

网友:
打印针自检页连打三遍是否正常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