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老电脑,开机嘀嘀嘀......报警

楼主(2013-01-07):
此机别人放置几年,现在送给我,是GA-8IRXI  VER:1.0技嘉主板,清理灰尘后开机,一1500微法电容啪地一声,顶掉了。更换后开机嘀嘀嘀......报警,查3V电池没电,更换一新的。开机还是那样报警声,将光驱、硬盘、显卡等拆下,开机还是那样,不知是BISO程序丢失还是主板有其他故障。请师傅们指点新手,谢谢!有此机的图纸发一份,谢谢!

网友:
内存擦了没。

网友:
像是内存报警。

网友:
动动内存试一试

网友:
看看内存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内存不过,清理内存槽,金手指,换内存试试

网友(点评):
修好没有啊!!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长响是内存,长一短二显卡,一般这这种多,还有就是象报警一样的,就CPU温度过高。上个诊断卡吧,好确认毛病。

网友:
电容爆了很麻烦,一般不单是电容的事,会有相关元件跟着坏了,还和电源供电不稳有关系

网友:
清清插槽 擦擦内存金手指 仔细看看主板上还有其他件损坏没 测测各项供电电压正常不

网友A:
你就没有说条子的事  估计就是条子的事

网友B:
学习各位师傅,我再根据你们的提示检查一遍。谢谢!请有此机原理图的师傅发一份。

网友:
先清一下金手指~~若不行的化檢查一下ddr的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没有说条子的事  估计就是条子的事

是了,,好像唯独没有说内存条了

网友:
不懂,绑定吧。。

网友:
关键是怎么响的,声音不一样,故障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各位师傅,我再根据你们的提示检查一遍。谢谢!请有此机原理图的师傅发一份。

不是我说以你这种水平有此机原理图你也看不懂。主板原理图想看懂有点困难。修电脑先把替换级搞好,你说的问题基本上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网友:
内存问题,没有插好或者氧化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教导,机子已经好了。是内存没插到位,板子有点软,不敢使力。虽然从1998年从事家电维修,但主要修黑电,白电也有涉及,但电脑等办公用品经验甚少,于2010年在苏州电子信息技术学校学过点知识。再次感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