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液晶显示器 0B2269 电源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3-01-07):
经常上网查维修经验,发现自己有时候的一点体会,或许对新手有用。祝愿新手们都快速的成长,这样可有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搞维修的最大的缺点是沉浸在常人无法体会的快乐中,从而忽略了还有很的人需要你的关爱。向维修人的亲人们致敬。

网友:
谢谢LZ,,明白很多了。,不知道12V拉高到24V查那里。5V正常

网友:
300V经过启动电阻到PWM芯片第三脚。电压还是300V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两个电源板,12V 5V输出0V。再测才知道是高压短路导致的输出0V,最后把高压部分断开后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PWM芯片坏了,把启动电压拉低了,换掉PWM芯片搞定

网友:
310V经R1和R2到第3PIN  ,第3PIN的电压是多少?   记忆中是300+V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经过2个启动电阻之后怎么还有300V,只有10V左右了。某些crt显示器,外接22V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