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3-01-07):
我用迅维360BGA做桥,810的北桥,做一个好一个,但是我做82801EB的南桥时,做两个都坏了,想求助,,,,,,我用的是高迪850疯抢,温度350度档,,,,,,
求助

网友:
你到底是用BGA焊接机还是风枪?

网友:
你的中文很差啊
同意楼主:
5.0
FUJINJIADIAN
同意楼主:
哈哈 确实

网友:
意思是BGA拆焊机没问题,用风枪容易坏是把,风枪注意风挡,开始预热20秒时风挡2温度350,之后风挡4来回转圈类。溶了为止,有铅很容易溶呀~!
我用风枪是450°做的,风挡15秒后5档,30秒就溶了,不存在烧芯片的,时间不要太长,主要是锡球要好酒容易溶。
同意楼主:
5.0
Nà遗忘dē濄厾
同意楼主:

网友:
好的,我按照您的提示再试验,我在植株时都是用一个风挡,肯能这是个错误的植株方法。

网友:
风档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是加热的时候,风枪一定得在芯片上空快速的绕圈加热。不能对着一个地方吹。芯片一定得均匀受热。吹的时候观察下锡珠,锡珠快融化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在钢网上加一点助焊膏。再加热的话锡球就会融化的更均匀些。

网友:
感谢两位大师的指导,我今天用两块好的865主板做了试验,结果非常好,感谢,也在此给自己加油,,,,,,

网友(2014-04-10):
我的BGA换了新式的发热芯,非常好用,之前可能是我没有调节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