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板带不起负载的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1-07):
       这种问题一直都有遇到,在论坛上也看到有些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正好又修到一台
是同行送来的一台 现代 22寸的显示器 型号为N220W 故障为有时开不了机 有时又能开机 拆开显示器 电源板输出端的电容都被换过 只接灯管不接屏线就正常(可以正常开关机) 接上屏的话5V被拉低到4.5V 单独测屏又是正常的 开始以为是屏供电的MOS管不良 就干脆拆掉直接连起来 还是不行  然后把相关的电容全都换掉 还是不行 由于屏供电的MOS管被直接连起来了 电源板的5V就直接与屏上的5V通了 这时既有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到这步的话就没有明确的思路了 本人觉得如果再去搞就会浪费很多时间 关键的东西来了——对于这种轻微带不起负载的我都是加一个12V转5V的降压模块 5元钱可以就买一个 具体方法是 电源板的12V—降压模块的12v(红色的线)  电源板的地—降压模块的地(黑色的线) 驱动板到屏供电的5V—降压模块的5V(黄色的线) 很简单 装上开机OK (这种方法本人试过很多次 基本上没有出现过问题)最后发几张图片

网友:
我今天就搞了一个这样的,同样的驱动板电源负载不起。12V转5V,5V转3V的电路全都有问题,查又查不出来,只好弄了个模块装上去。

网友:
这模块哪里有卖的?现在都讲模块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4002-223279702.9.iRBG2I&id=6737130465 淘宝地址

网友:
淘宝上就有卖的啊,呵呵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楼主说的这种问题,下次遇到就好办多了

网友:
LZ问哈  那个模板上面上面其余的就不用接叻么?

网友:
模块时代到了。

网友:
为什么不查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晕,你这样的问题,用可调电源拉个5v给驱动板,试下就知道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这个方法不错,值得签解
为什么我以前没想到这种办法呢

网友:
从简单入手,能解决问题先把钱赚到手再慢慢研究,客户可没时间等你研究是什么问题。回去斗地主很重要的。

网友:
在活忙的时候很有用

网友:
方法不错, 这样比较换电源板代价便宜多了,呵呵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收着,,下次可能用得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你这样的问题,用可调电源拉个5v给驱动板,试下就知道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可调电源只有一个,修笔记本得人要用,就算知道是哪个板的问题也不好修

网友:
不错哟,不过现在这样搞维修变的越来越没技术了

网友B:
LZ问一下 如果不用哪个转换头 可以修得好?

网友:
以前碰到过,今天刚好又来一台5V不稳的,直接上小板得了不修了,呵呵

网友:
      遇到了我也用这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问一下 如果不用哪个转换头 可以修得好?

你问的问题我没有看清楚 问的清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