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S3 断电后分区丢失,求解

楼主(2013-01-07):
一台 SONY VGN-CS3 进水机,吹干后能开机,但不认硬盘,进PE后用分区工具能重新分区,可以重装系统,重启也能正常进系统,但只要一关机,再开机又会出现上面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大仙们能否给条丝路。想刷一下BIOS,但论坛上没有。

网友A:
找BIOS试一下

网友:
腐蚀点仔细查接口和南桥周围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BIOS试一下

只有上淘宝看看了。

网友B:
楼主因换个硬盘试下,到底是主板不读硬盘。还是硬盘自身掉分区。进水机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因换个硬盘试下,到底是主板不读硬盘。还是硬盘自身掉分区。进水机一切皆有可能

换过硬盘了,不是硬盘的事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没遇到过,高手们来解答下

网友C:
硬盘接口4个电容..看看腐蚀没有

网友:
哪里断线了 应该

网友:
应该是有腐蚀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接口4个电容..看看腐蚀没有

看过了没有腐蚀。

网友:
谢谢,LS各位,机子已经修好,是南桥虚焊了,可能本来南桥就已经虚焊,但还能接触到,但进水后焊盘氧化,接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