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八条腿的BIOS的问题

楼主(2013-01-07):
八条腿BIOS的1脚片选信号,是所有的都是低电平选中吗??????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不过这个低电平的持续时间是很短的。。。

网友A:
之后会是高电平吗?待机的时候,我用万用表量的是1脚有3.3V不知道可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后会是高电平吗?待机的时候,我用万用表量的是1脚有3.3V不知道可对??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求答案!共同学习

网友:
1256 脚用示波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