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下挂的BIOS和EC下挂的BIOS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3-01-07):
我们平时刷的几乎都是EC下挂的BIOS是吗??????那南桥下挂的BIOS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南桥下的才是bios。。。EC那个就是管开机上电的。。。

网友:
南桥下的BIOS 才是bios资料呢

网友:
都是BIOS芯片,我猜是想让BIOS程序也更简化稳定

网友:
一般刷的是南桥下面挂的BIOS 南桥下面挂的BIOS应该就是我们平时可以进去设置的BIOS EC下面挂的是什么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