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杂牌的主板诊断卡跑到54。

楼主(2013-01-07):
有一块杂牌主板诊断卡跑54,不亮机,经查资料是BIOS问题,放一下电又可以正常开机了!可是在重新关机一下,开机。又出现诊断卡54代码!请问如何修复?谢谢!
主板诊断卡

网友:
直接刷 BIOS

网友:
看下论断卡的跳变,跳了几下

网友:
刷BIOS吧!或者是找料板上一样的BIOS.

网友:
你换过内存没有,拔掉内存看看

网友:
诊断卡跑码只是参考。具体情况还要深一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