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又修好一个上海亚泰0.75KW变频器!!这个几经周折

楼主(2013-01-07):
前几天修好一个上海亚泰0.75KW变频器(我发的上一个帖子),上面取掉的三相桥式驱动器就是从这个上面取掉了,这个拿来已经很久了,烧得比较厉害,所以一直没有修,前几天把那个变频器修好后又在淘宝买了个三相桥式驱动器件,昨天到了后开始修理。
        这个的故障是用户起了个小火灾,把变频器上面烧了,然后200V的交流电的线和变频器的频率调节电位器的线烧到一块了,所以导致CPU板上的控制部分电路烧毁,通电指示灯亮,操作无任何反应,拆开看烧了一片,好几个贴片电阻都烧的看不出阻值了,没办法,所以等前几天那个变频器拿过来后对照看了一下,基本和想象的差不多,都是频率调节电位器输入回路的器件,三个贴片中的一个15K的电阻找了好多板子没找到,所以用直插的电阻代替,还有一个贴片的CJ431(内置2.5V的稳压二极管),在路测量阻值异常,没有原装的,所以也用直插式的TL431代换,脚位和贴片的是一样的,对应焊上即可,再焊上前几天拆掉的三相桥式驱动器件IR2136S,看着基本差不多了,通电测试,控制端子的10V有了,调节电位器没反应,假负载灯泡不亮,查看原本的三个贴片电阻相连的是运放LM358,没有元件,在一块坏电脑主板上拆了一个焊上,通电测试,还是没有反应,不过把电位器调节到中间位置时灯泡一下就亮了,控制范围极小,轻轻拧一点就到了最大频率,往回拧一点频率又一下掉到0,再查看和运放LM358输出相连的是两个光耦121A,应该也是坏的,没办法,又没有原装配件,准备放一边不修了,结果看到傍边的其它功能输入端子上的光耦也是这个型号,这些功能端子基本上用不上,所以拆了两个过来,焊上,通电测试,OK!可以正常调节频率了,灯泡可以正常变亮变暗,维修结束!

这是被拆的那块主板(V星945的),现在正在自学修主板,下回还得买LM358回来装上

网友A:
楼主高手,想知道,有没有变频器的电路图。接那个灯泡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相当于一个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手,想知道,有没有变频器的电路图。接那个灯泡是啥意思?

变频器电路图很少,基本没什么下载的,这些山寨的就更不用说了,接灯泡是因为家里没有三相电机,再就是用灯泡比较直观,低频率时就能很形象的看到三相交流变化

网友:
接灯泡是因为家里没有三相电机,再就是用灯泡比较直观,低频率时就能很形象的看到三相交流变化
这个比较有才了,

网友:
技术真不错,芯片级啊

网友B:
高手呀,能请教一下楼主你说的:傍边的其它功能输入端子上的光耦,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
那些功能端子的功能都可以再参数里面设置更改的,一般的功能就是正转、反转、一段速度、二段速度、三段速度等等。光耦是起隔离作用

网友:
工业设备表示围观,不知道是不是和修板子一样修的。。。

网友:
楼主这功底了得   估计学修主板也就是一个月的事情  有基础了 什么都好说啊

网友:
当初大学毕业第一个面试是修变频器,没办法,不要我,就因为那时候不会拖锡拆芯片,大学哪学这个呀!没办法,现在只能搞编程了,可是一直对维修感兴趣!现在业余修点东西!

网友:
楼主真好人啊,给了维修过程,又亲切解答问题,好样的。

网友C:
我想问问变频器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变频器是干嘛用的?

算是个工业电器!就是可以改变三相交流电的频率而达到调节电机速度的目的!

网友:
楼主介绍下用漆包线拆IC的方法是怎样的,俺只有一把电烙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高手呀,能请教一下楼主你说的:傍边的其它功能输入端子上的光耦,是什么功能呢?

感谢楼主的细心解读。因为是最近才涉及主板这方面的维修,所以有些问题比较弱,望体谅。我的疑问是楼主从哪判断出来那些光耦所在的接线端子的功能是没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细心解读。因为是最近才涉及主板这方面的维修,所以有些问题比较弱,望体谅。我的疑问是楼主从 ...

就是从客户的工作环境啊,再说其他的一些功能端子基本用的很少,除非要和PLC完成一系列的自动程序,可能就会要用到全部的功能端子,还有每个端子的功能都是可以在参数里面设置的

网友:
板级维修没有一定的耐心和细心的确不能够解决维修难题!

网友:
这些还挺好焊的,IO芯片超难焊的

网友:
接灯泡是为了保险吧

网友(2013-02-09):
楼主这技术含量不低,不知道电子设备是不是都相通

网友(2013-03-19):
想问下楼主的灯泡是Y型接法吗?是不是每个灯泡其中的一根线接在一起,其余三根直接接在变频器上啊?

网友:
358很好买,几角钱一个

网友:
看了楼主维修得心应手啊,看来基础是最重要的啊

网友:
牛 ! 我这 有坏的,以后,多请教你,

网友:
维修 应该都是相通的,百变不离其中!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修工控设备多好啊,赚的钱多很多,修主板二三十块一片没搞头啊!

网友(2013-04-18):
楼主这技术含量不低,现在学习中。

网友:
文章真心不错,经验啊。修理这些,仔细跑电路原理就基本能解决。

网友:
这样都修好了  高手

网友:
好厉害,那么复杂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