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1I 20V不过保护隔离Q48

楼主(2013-01-07):
一台联想X201I, 查到Q48 G极20V电压导致此管不通,追查Q22 G极无电压(-PWRSHUTDOWN)这里是高电平,-PWRSHUTDOWN来至U39   61脚下VCC 3SW,测61脚无电压,U39 59脚有20V,U39现在不出VCC3SV是不是这芯片坏了呢。此机听顾客说是放了很久就这样
后来换了两块TB62514,还是一样,因查到这个COMS电池时电池没电,更换电池,测D34正极1。3V(正常有3V),发现C369有点变色。折掉通电,Q48D极有20V。装机开机屏幕显示联想LOG。。

网友:
RTC也会导致保护隔离不过么,算见识了

网友:
这机器保护隔离不过好像大多数都是R4I5电阻的问题,怕还得返修

网友:
要是图上全点可以加精了。呵呵

网友:
应该大多数都是R4I5电阻的问

网友:
换个电池就好了吗?

网友:
补充图片,下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