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地系统安装

楼主(2013-01-07):
  晚上9点钟的时候, 准备下班了。 都收拾东西了。 没想到有个客户带台电脑过来。说打不开。。我说下班了, 明天给你看可以不?他说等会要用, 帮忙搞下,。。我想想,先看看了再说。然后就插电,开机,机子运行开机跑到word滚动条了以后就重启,。我估计应该是系统问题。。然后就跟客户说系统应该坏了, 要装个系统,,他说可以, 报价后就开始安装,
插U盘,然后进入XPPE, 进去了后读不到硬盘,以前经常碰到这种情况,觉得没事,换WIN7PE,。妈的进WIN7PE好慢,,*脏话*,等了有4分钟还进不了,然后想把他的硬盘拆出来放到别的机器上装,不过他的电脑室HP的原装台式机。才买的两个月,拆了就没能质保了,所以肯定是不能拆的。 算了, 强制关机,用光盘直接给他装第一个盘算了, 因为要下班了,,懒的搞,所以就用光盘装。直接把系统安装到第一个盘,没想到一按回车键,就出来了一些英文字母,就是不近GOHST克隆界面。,哎,再用下光盘里面的PE看能进的了没, 跑了一会还是可以进, 不过也是读不了盘,, 然后就换了WIN7的光盘试下,,妈的, 也是没用,后面想想用下DOS工具里面的GOHST试试,重启,我晕, 他的电脑硬盘上面没有DOS工具,,想想拿我的U盘里面的DOS看看, 噢用我的U盘可以,不过GHOST的时候读不到我U盘的盘符,只能读到他电脑里面的盘符,他电脑里面又没系统备份或者是系统GHO镜像。。 真*脏话*麻烦, 算了,再用我只记得U盘用win7的pe试试吧, 再插U盘,启动U盘里面的win7PE。等了有8分钟,,哎,, 重要能进PE了,  硬盘也能读得到了,,高兴,不过PE里面的反应真的好慢好慢,感觉不对劲,不过没办法, 因为他的进PE的速度实在太慢了, 不敢重启,所以他反应慢我就慢慢等,,打开DISK分区精灵都要差不多2分钟, 终于打开了,然后经客户允许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然后保存更改后就到自己格式化的时候要1分多钟才格式化完,,然后再重建MBR,然后关掉DISK分区精灵,启动一件GHOST手动操作,又等了几分钟终于能启动了,然后就开始复制U盘里面的GHO镜像,终于复制完了。重启电脑,,进入安装界面,因为这电脑安装太麻烦了,所以不敢集成里面的驱动,怕到时候出现蓝屏之类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所以就把驱动的勾选全部去掉,等装完系统没问题了再一个驱动一个驱动的慢慢安装,, 给它自动安装,,等了8分钟左右终于装完了,,然后也能正常进入系统,然后就打驱动,, 安装完系统没问题,然后再跑下测试软件没问题,就给客户带回去,走的时候还测客户买了一个漫步者的音响。呵呵
        后面总结:这台电脑装系统慢,主要是XPPE下识别不了硬盘,还有是C盘格式有问题,导致用光盘直接安装到硬盘第一个盘安装不上,还有一个问题是他电脑没备份系统或者硬盘里面没GHO镜像。还有一个主要是问题是不能拆机把硬盘放到别的电脑上去安装。还有他硬件不知道是否有没有问题,特别的硬盘,因为MHDD下检测不到硬盘,硬盘格式也改了也是检测不到,WIN7PE下打开U盘检测工具报错,不能打开,只能在XPPE下才能打开,所以没办法。。
         从电脑搬来到我搞完花了一个多钟头。。卖个漫步者音箱加系统一起赚了145元
          辛苦了的做了这么久。也写了这么多字,希望亲们能加点分哈,谢谢

网友:
你把ahci改下就行

网友:
不能调一下吗?

网友A:
想问一下,你装个系统要收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装个系统要收多少钱?

台式机35,笔记本六十。 不过这台式机搞的太麻烦了 而且已经超过下班时间了, 所以跟客户协商50块钱给他搞,

网友(点评):
嘿嘿。坐地起价,145元是纯利润吗,要是就赚大了。牛人。

网友C:
硬盘模式你改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模式你改了么

改了没用,

网友D:
可能硬盘有坏道,慢的出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硬盘有坏道,慢的出奇!

有可能, 他的是新硬盘。。不过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MHDD扫描不到,改硬盘模式也扫描不到, 进XP系统又读不到硬盘,,进PE模式硬盘检测工具打开不得,会报错, 所以没办法检测硬盘。

网友E:
后面总结:这台电脑装系统慢,主要是XPPE下识别不了硬盘,还有是C盘格式有问题,导致用光盘直接安装到硬盘第一个盘安装不上,还有一个问题是他电脑没备份系统或者硬盘里面没GHO镜像。

请教: C盘格式有什么问题? C盘为哪种格式,用光盘直接安装到硬盘第一个盘才可以安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面总结:这台电脑装系统慢,主要是XPPE下识别不了硬盘,还有是C盘格式有问题,导致用光盘直接安装到硬盘 ...

他的C盘报错,进PE后根本就打不开。盘符大小什么的都没显示,要格式化了以后,就可以打开了。 这样子就可以用光盘直接安装到系统第一个盘了。可能用词不是很小,小时候没读好多书,呵呵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应该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你自己也笨,你就不能直接进入dos工具箱,然后进入spfdisk,先删除主要分区,重建一下主分区,激活下,然后重新建立下MBR,然后在保存,格式化下,用光盘进入winpe,在插入优盘,把文件拷贝到电脑里,在GHOST一会的事情给你整那么麻烦,一会优盘,一会光盘的。

网友F:
楼主你讲的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经常遇到过,后来我每次装系统的时候都进入spfdisk,先删除主要分区,然后重新建立主要分区,一分钟的事情都要不了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学习了,我一般是用diskgenis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讲的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经常遇到过,后来我每次装系统的时候都进入spfdisk,先删除主要分区,然后重新建 ...

嗯这办法不错,, 我忘了,那时候应该用PQ把C盘或者全盘重新分区并且重建MBR就不用搞的这么麻烦了。。 高手就是不一样,  一点即中 。 哈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这办法不错,, 我忘了,那时候应该用PQ把C盘或者全盘重新分区并且重建MBR就不用搞的这么麻烦了。。 高 ...

对了。 spfdisk这个软件能弄到U盘的DOS工具里面吗? 因为如果PE不好进,系统又进不得的话就不好搞。

网友(点评):
u盘的dos工具箱里面没有吗。找个有的重新做U盘。

网友:
我是新手,多谢共享,与学习了

网友:
出了MHDD还有其他扫描工具地...

网友:
spfdisk 优盘dos 工具箱里都有的!!!

网友:
装的很艰难,楼主够辛苦了。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坏道太多造成的运行缓慢 。

网友:
我也装过一些超慢的机子,  一班是有坏道且比较靠前,还有就是分区有问题,再有就是USB没开2.0,

网友:
像这种HP原装机,要改SATA接口的,把SATA改成IDE才能检测的到,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把主板上的那个硬盘线换个接口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35,笔记本六十。 不过这台式机搞的太麻烦了 而且已经超过下班时间了, 所以跟客户协商50块钱给他搞 ...

嗯是的  应该收这么多的。

网友G:
装好就OK 价格合理

网友H:
你们那里物价真高,我这里台式机二十还要讲价。

网友:
为什么会是负的分

网友I:
也遇到过一台戴尔的本本也是这样,硬盘能认,但GHO的时候总是无法进行。不管用U盘还是光盘,都安装不了,WIN7和XP都一样。最后灰常艰难的把映象复制到硬盘上再由硬盘安装。

网友:
品牌机,全盘重新分区,再做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装好就OK 价格合理

嗯是很合理啊。。

网友:
感觉这客户的硬盘还是有问题,曾经遇到过一台DELL原装机在保修内,进不了系统,怎么都装不进去,硬盘很热,有时偶尔能进PE,就是装不了,因为在保修期内,打电话让售后换了硬盘就没事了

网友:
硬盘没坏 估计离坏也不远了

网友J:
高手啊,关门生意做的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遇到过一台戴尔的本本也是这样,硬盘能认,但GHO的时候总是无法进行。不管用U盘还是光盘,都安装不了,WI ...

嗯,。 把硬盘重新分区后, 运行的速度就快了, 进PE。 或者是用光盘安装都快得好多好多,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进PE实在太慢, MHDD检查硬盘没问题的情况下可以用PQ先分区重建MBR再操作应该就快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手啊,关门生意做的这么好,

有时候有些上班族比较忙。我们要下班的时候,他们才下班,所以才过来坐生意。 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们那里物价真高,我这里台式机二十还要讲价。

20块钱还讲价的话, 你可以考虑下换地方开店了。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