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液晶电视MLT666电源12V负载问题

楼主(2013-01-08):
找不到电图纸,实物图如下,板上三个变压器,其中两个大的整流后24V并联供高压板,另一路16V空;小的变压器则为12V和5V输出,原板接上6M16驱动板的32寸液晶一开机就保护,把5V对地电阻减小至6欧时方正常,但是电阻发热严重,且整体功耗也加大,请问师傅们我这电源正常吗?该如何让12V负载能力增加?

网友:
PFC电路 有没有问题,测大电容 要有400V左右 ,把12V输出电容都换光

网友:
大电容382V,PFC应该没问题,12V输出就两个16V470UF,都换成1800UF的了,仍然负载困难!

网友:
给你参考。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