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上60pin座子要怎样更换或者代替呀?

楼主(2013-01-08):
平板上60pin座子要怎样更换或者代替呀?

网友:
同规格的就可以

网友:
加垫片就好了呗

网友(点评):
如果能加就加了……问题是它完全松了。那个可以上下扳下来的卡子完全松了。

网友A:
换了这么多液晶屏还反向应该查一下控制显示方向的那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这么多液晶屏还反向应该查一下控制显示方向的那个电阻

没有电路图。……虽然查到相关资料,说电压相反会反向。但是究竟怎么查电压不知道呀。

网友(2013-07-12):
高手在民间啊。 学习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