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问题!

楼主(2013-01-08):
富士康主板!双核CPU!独显!每天早上必须开2次机才能开开!现象是第一次开机电源灯亮硬盘灯不亮,然后关机再开机就可以了,开机后一切正常,在关机一次就开了!按钮已经换过了!涛声依旧!求思路!
cpu

网友:
拆下主板,你这样说,你叫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内存不良也会引起楼主说的这种现像

网友:
是不是电源代不动 啊

网友:
不是的 我们学校的破电脑也是一样的 第一次开不了 第二次 才可以 因为主板时间长了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这种问题电源的问题比较的大
同意楼主:
5.0
网络飞熊
同意楼主:
一方面是电源,一方面是硬盘,硬盘低温启动困难(希捷的盘)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暴电容 还有看下主板的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这个现象曾经遇到过,多查查待机电路吧,把开机条件都查一遍,刷一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