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T-20168W,先白屏好久再显示图像!

楼主(2013-01-08):
一台海尔的显示器,型号HT-20168W,插电后屏幕白屏,但电源指示灯不亮,开机按键也没反映,白屏,自然图像也没有!大概过个20秒钟不到,电源指示灯亮起,图像出来了,然后待机,如果接主机,图像显示正常!

这是啥问题?求思路!!

网友:
可能是主板供電不良吧?
拆機查檢看看!

网友:
换驱动板看看

网友:
供电挺稳定的啊,换驱动板的话很麻烦的,很不想换,如果可以修好的话最好了!

我就纳闷,如果驱动板没工作的话,谁让灯管亮起来的呢?

网友:
应该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灯管是高压来点亮的,不是驱动板,你先加焊下驱动板的MCU,还有5V那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驱动板的事了。可虑下MCU附近的电容

网友:
百分之百分驱动板的事。是不是驱动芯片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