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大虾们指点迷津呀 教小弟一手把

楼主(2013-01-08):
(图片)

网友:
果断 刷BIOS

网友:
还是先加焊下吧   没事的  注意温度控制   有可能虚焊了

网友:
我觉得DISP_ON 应该是低电频导通吧  貌似是个反相器   不知道小弟说的对不对? 给指点下哈

网友:
电阻取了直接上个3V看开 不开机

网友:
把U2拆下,直接把3.3v 接过来

网友:
不可能的  低电平做开启型号  是不可能的  都是高电平开启

网友:
先吹一下北桥,如果还是不行,看一下LCDVCC的电流,找个差不多的飞根线过去。

网友(点评):
诶 我怕接个 3.3V 电压过去 问题会扩大 感觉不会扩大 一旦问题扩大我就死定了 被骂死掉的 感觉接个电压也于是无补 想得到确切的方法 开机不显示 电流上到1点多 大家换做你们 你们怎么开始修 从哪里下手

网友:
搞到 最后是 网卡坏了   去掉网卡 就 亮了   一切 正常了  诶 芯片级还真不会修

网友:
  亲  看看高电平低电平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