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自己改装的一体机,不能看电视

楼主(2013-01-08):
大家先看图:

我用了三块不同的板子,接上去试过,都是一样。
电脑功能,接有线,都正常,就是接机顶盒不正常,搜不到台。
大家帮我看看,是哪少接东西了,还是接法错了。还是啥问题。

各位帮我看看。

网友:
一般黄色的才是图像,应该是你液晶上的图像端口插错了

网友:
AV端子的定义为白红为音频的L和R,黄色为视频。收台是靠机顶盒,处理出来的音视频信号到电视的AV端,切换到AV时有来至机顶盒的菜单显示就不怪电视板了!

网友:
液晶电视必须切换到相应的视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