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技嘉 GA-MA770T-UD3P cp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3-01-08):
MA770T-UD3P 检测为不开机;
经我的测验,供电都正常,唯独CPU供电部正常,它电压为1.01V 正确应该在1.40V 检测IC没有问题,我以为是桥有问题。我取下来直球还是一样的电压,请问下什么地方不正常会影响到CPU供电部正常了?

网友:
bios 刷了吗??
技嘉的bios好丢

网友:
换一个cpu试一下,影响cpu供电的可以查一下vid ,vda 2.5v.也有可能没有跑码,cpu电压会为1.01v,按不跑码的修吧,跑码了电压就会为1.4v了

网友:
刷下BIOS 测量CPU供电的场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那个是什么样CPU呢,我想1.01v都算是正常的啦,可能是其它的电路故障,你好好检查PG信号吧,如果PG正常,查一下复位和BIOS。

网友:
BIOS是绝对不是的。我的板子是M3的
AMD芯片组
因为我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问题都是一样的。
有一个加焊了北桥修复了

其余的都是1.01V电压左右。加焊北桥的也是

但是我加焊别的板子的时候问题还是一样的。
PG信号我没查。
我觉得PG信号有没出来应该CPU供电也会正常的;我遇过此案例不可能关于PG的
我想知道的是,CPU供电是由电源管理芯片发出,那么请问哪路电压(信号)不正常的话会影响CPU供电缺少
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主供电IC周边的耦合电容,电阻查查没?如果按你说的都正常的话,感觉场馆问题面大。

网友:
图中1.4V正好是我需要的电压,为什么他就是不出来啊?出来才1.1V左右

网友:
遇到一样的问题,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发贴的时候看一下你打的字,写错了

网友:
楼主你只会把板越修越坏!
1.01在还没有跑码前是非常正常的!跑码后才会通过BIOS设置调整电压!

网友:
建议你不要考虑CPU供电的问题了。具体的我说不清,记得AMD的CPU好像是在没工作前的电压就是1.1左右,另外的0.3好像是开始工作后才有,(是负责内存管理部分的)!!大概意思是这个,也不知道对不对。。高手指点。。
另外:AMD芯片组,的CPU供电不正常,怎么会其他供电正常呢?时序也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