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Q7L4显示器 非常规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3-01-08):
故障机器:ACER Q7L4 非常规故障的维修
故障现象:开机后不定时自动重启,同时伴随指示灯灭亮。
维修过程: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预测是电源故障。更换电源还是依旧。仔细观察,这机器每次灭掉,自动重启都是从宏基的LOGO开始重启,电源没问题,那就只有驱动板了,换通用版后故障解决。

网友:
有机会尝试下

网友:
是整片板换了还是维修的啊?介绍一下嘛,来个图。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不知道能不能刷程序。

网友:
按键试过没,按键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
楼主,太牛了,以后只要是驱动板的问题,都直接改通用驱动板就行了,不要修了

网友:
这很明显的驱动板的问题,而且程序坏的可能性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加分怎么给你介绍呀,加分又不扣你的分!开玩笑,忙呀!

没有图,怎么说都行啦。就知道加分。很了不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