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3.3v电压经过电阻31B与09B分压到324的输入端, ...
菜鸟求助 3.3v电压经过电阻31B与09B分压到324的输入端,测量输入端无电压,电阻换过

楼主(2013-01-08):
3.3v电压经过电阻31B与09B分压到324的输入端,测量输入端无电压,电阻换过,还是无电压,请问,是324坏了吗?我没有这个芯片,324供电正常,谢谢。
芯片

网友:
你把324拿掉,测量焊盘,看看有了吗 有的话324坏了 ,拉低了 ,没有的话 ,往前检查电阻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按楼上说的做就行了。。很多问题都是动动手就知道了。。另外,324是常用的,,随便找几个废板子就有。。

网友:
先量运放输入端有无短路,无短路排查是否有元件把运放输入电压拉低,感觉是电压时序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时开启南北桥供电的,amd的板子,内存供电正常,请问,接下来该怎麽检修?我刚接触主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