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加焊南桥EC旁边可以显示冷却后不触发

楼主(2013-01-08):
同行送修的机器,刚拿过来的时候说不显示,丢 下走人了, 放了一天才开搞.上电流表,0.7 ,插了一下内存.....显示了.心想不会这么幸运吧,就这么好了?进系统一切正常,打开电影 丢一边干别的事去了,直到下班都没问题..第二天早上又试一下..插电0.01  按下开关.0.02不动..早想到了..没这么简单..立马拆机..发现北桥被修过.这机是HM65的单桥 + 英伟达 的独显,  下面维修正式开始
裸板上电流表,0.01 待机3V5V正常,按下开关0.02
调出电路图,测量EC 工作条件,  3.3V_EC  供电正常 时钟.复位都正常

板上的时钟晶振本来就没有装的

22脚休眠信号高电平 正常 125脚开机按键高低高 正常  33,RSMRST#按开关后高电压正常 80EC发给南桥的开机请求信号高低高正常  18脚 和95S3 S4信号没有.看来问题出在南桥那边了..
测量南桥晶振两脚有压差,南桥待机,RTC电路也都正常 可就是不发出S3 S4

再看到桥有修过的痕迹,所以仔细观赛一下,\看到有少键,先易后难,上网找了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南桥和EC的都刷了..用洗板水清理了一下南桥周围的焊高污迹,用风枪吹干.就通电试了一下..哈哈...电流0.01-0.8 接上内存,屏开机-电流 一路直上.,亮机了...这是怎么了,没干嘛啊.就洗了一下,吹干就好了???  因为之前拿过来也亮机过一次.后来又不行了,所以先不急..关机,,点支”好日子”静静地抽了起来.................10分钟过去了....再次通电,待机0.01 开机0.02,又回到之前的状态, ..........想想..是不是刚刚我加热了一下就行了?  于是又用风枪加热了南桥周围,等没冷时通电.....电流又一路直上..显示.........  再关机等10分钟...再开机故障重现,待机0.01 开机0.02  ,再加热.再开机,,显了,,关机再冷10分钟...又是跟之前一样...你妹的.............这是啥子情况咯....这时维修限入困境
又来了一只”好日子”......难道南桥不良了????手头上又没有桥换......傻傻地看着南桥,,,,因为这板子上面留有很元器件的位置,都是没有装的,,在南桥的边边上刚好也有两位空的位置,看不出来是本来没有的还是被拆的,,板上元件器的编号乱得很,,又看不清,反正有点位图,就打开点位图查了一下,是两电阻,编号R137  R138,打开电路图找到了这两个电阻,,,

日哦...原来R137是南桥晶振两脚之间的10M电阻,R138RSMRST#有关的电阻哦...你妹的...上家那鸟人把这两电阻给拆了...怪不得一会行,一会不行的...料板上找了两个电阻补上.接上电流表...哈哈..电流一路上升,,直到显示,关机等10分钟..再开,还是一路上升,显示了..进系统一切常..反复试过很多次都没有出现这前的故障,,试了三四天都没出现过之前的现象了..
到此....维修结束....
总结...R137 被拆掉以后,,晶振起振不良,,,导致南桥不工作,R138一脚RSMRST一脚接地,,不知道是什么作用...待高手解答.
附上电路图..点位图...板号:DAOKL6MB8DO  REV

网友:
E420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这个一样呢?E420现在还没有解决办法哦

网友:
估计又是不良的上家搞的,遇到这种机器有时真的头大。

网友:
遇到二修三修的机子就头痛。

网友:
动过手脚的本,不太好搞啊,楼主高手

网友:
说明楼主技术杠杠的,这么都能搞定

网友:
那那两个电阻式上家故意拆掉的了,那上家怎么不修

网友:
呵呵   楼主威武   这样的技术真让人羡慕啊。。

网友:
搞过的,很难修的

网友:
搞过的可以多收些价格,没什么的,我喜欢修二手的

网友A:
现的同行都这样啊,搞不好也不想让别人搞好

网友:
动过手脚。少件的,有图纸还好。没有就真的难了

网友:
现在本子便宜了  想多收点都不行啊

网友:
这个肯定是价格没谈拢 做了手脚。

网友B:
楼主,二修机你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二修机你收多少钱?

同行的机机收不了多少钱...100多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的同行都这样啊,搞不好也不想让别人搞好

有道理...我经常是接到客户拿到上家修过的机机 拆件的,然后拿我这里修的,太多了...

网友:
这就是维修这行的潜规吧

网友:
杂木有高手回复一下R138的作用!

网友:
在开始量南桥晶振没起振时,
LZ没想到这块的问题?

网友:
同行的机器不好搞,基本修过的,价格上不去,修修费时间成本

网友:
呵呵楼主很细心啊 学习了

网友:
经常碰到一修机器炸桥,显卡的。拆开头都大了。

网友:
楼主好仔细,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没有点位图这板子上原件没有标识的还真不好找,楼主厉害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