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钱才是硬道理】惠普HP+戴尔DELL可充电 可开机电源头套装

楼主(2013-01-08):
{:soso__8298797413609730159_3:}省钱才是硬道理 HP+DELL 可充电 可开机电源头 仅售8
{:soso__15520023089653950701_1:}有了它 从此摆脱需要原装适配的困扰

{:soso__8298797413609730159_3:}淘宝连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4004-466504105.17.v0sxuJ&id=16948529734

温馨提示:
此二款解密电源头不是针对所有DELL HP笔记本都可以开机,充电的,最新款本本电源加密方式不一样,此接口就不支持了!!

惠普HP+ 戴尔DELL可充电 可开机电源头套装 多功能电源头,两种各一个
编号J的为DELL,编号I的为HP的头

2011加强款 HP惠普7.4mm可充电电源头 HP开机电源头支持新款机型:DV3 4416 CQ40 CQ45系列机型!
因为以前的是电压检测开机,现在的是脉冲检测开机,所以以前的老款HP充电头无法适用于新机型,新机型必须用2011加强版HP惠普7.4mm可充电电源头进行充电开机!
2011加强版HP可充电电源头内置芯片7.4MM孔,支持最新款机器系列,带充电功能(其它简易电源头无充电功能,用普通电源头接入新型机器,无法开机、充电,用此电源头即可开机、充电)。
HP笔记本电源比较特殊,接口外壁是负极,内壁是正极,中间还有一根小针,这个针直接连接电源内部的DELL专用的单总线E2PROM(512 bit data型号多为DS2501/2502/TF2929),存储器内存储有适配器的信息,比如功率,电压等。
HP电脑通过这颗芯片识别接入的适配器的型号。如果该芯片损坏,HP BIOS会提示the AC Power Adapter type cannot be determind this will prevent optimal system performance等信息,按F3可以进入系统,但是CPU降频使用,电池不能充电。避免用户送机时忘记带随机适配器而让您在维修时开不了机。
最大的好处:用此电源头配合多功能可调电源可以随时观察到可调电源上的电流变化,以便用电流法确定机器故障!

实体店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白石厦新塘工业园10-1号(福永厨具城三楼) 鑫迅维科技有限公司 301室
联系电话:0755-61506359
联系人: 李先生 13926507173

网友:
价格差不多,

网友:
这个也做广告,是不是搞错了地方

网友A:
我上次连3005DM一起在杭州迅维店买的
感觉不错
DELL和HP头一套共34个

电源一般都是配有多个套装

网友:
上次在网上买了两个DELL  HP的两用头,用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
时间久了,可能就接触不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连3005DM一起在杭州迅维店买的
感觉不错
DELL和HP头一套共34个

一般接头只有28个外加HP和DELL一共30个
香蕉头和鳄鱼夹不算

网友(点评):
光算接头是30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接头只有28个外加HP和DELL一共30个
香蕉头和鳄鱼夹不算

是的,我买的是30个那种
有的是10几个头的

网友:
我也买了,还不如自己改装的,CQ35不支持,根本开不了机。我自己改装的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我也有一套,但用到的头比较少。常见的也就三个左右!

网友(2013-07-16):
确实方便了,但是价钱稍贵了一点。